AVR 开发软件大全

楼主:
AVR Studio ATMEL的AVR单片机的集成环境汇编级开发调试软件,完全免费。 ATMEL AVR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包括了AVR Assembler编译器、AVR Studio调试功能、AVR Prog串行、并行下载功能和JTAG ICE仿真等功能。 GCCAVR(WinAVR) GCC是Linux的唯一开发语言。就嵌入系统应用来说,几乎所有市面上有一定市场份额的8bit以上MCU都有爱好者移植GCC在其上GCC的编译器优化程度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民用软件中做的最好的,完全用ANSI?C规范写出的超过一万行代码的程序,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编译器产生的目标代码能比GCC产生的代码速度更快,但是同时它的bug数量却也可以算作所有民用C编译器中最少的就8bit开发而言,GCC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就是,不支持float数据类型,实际上GCC在所有环境中都把float直接定义为double,这样,对8bit环境来说,就显得负担过重了被移植到WINDOWS平台上,整合了各个组件后的Windows版GCCAVR就是WinAVR。不是IDE,自己定制IDE的时候就要用到makefile,makefile重要作用就是:指定所用的单片机类型,指定编译的文件,设定编译优化条件等。 SL ISP 双龙公司开发的ISP下载软件。之前的版本都比较普通,最新版本1.423引入了STK500的熔丝位界面,让操作比较简易,并且不容易出错。是国产的老牌下载器。 TLG ISP TLG公司开发的并口ISP下载软件。速度、稳定性不错。从1.43版开始,支持TLG公司推出的全球首款可脱机串并口编程器。 PROGISP 这是网友zhifeng开发的ISP下载软件。支持usbasp。最新的1.5版开始改为自愿注册的方式。费用为20元。如果你不愿付款注册,仍能使用该软件的全部功能。(注:这是个人共享软件) 牧马ISP 网友牧马开发的ISP下载软件,在提高下载速度方面,下了许多功夫。(注:这是个人共享软件) ICC AVR C 编译器:支持无SRAM器件;增加组软件模块。 ICC Demo版在45天内是完全版, 45天后转限2KB版。如果想消除2K的限制,必须输入注册码。注册可以到 google 搜索获得,甚至可以找到专业版的注册器。提醒一下:网上的注册码仅为测试使用,请不要作商业用途。6.31版本以上开始支持 Mega48/88/168 。 PnoyProg 经典的ISP下载软件。但这个版本有一个缺陷:该软件读出的时钟校正值只有1MHZ的校正,其他频率的校正值无法读出。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免费软件。一年多没有更新了,2005.05更新了一个新版本,支持了 tiny2313,mega8515,mega8535,但奇怪的是,仍不支持 M48/88/168. IAR AVR IAR visualstate_5.0.4 图形化编程工具。IAR AVR 3.20A : C编译器,支持C和EC++等。版权原因,本网站提供的是Demo版。如果是测试使用,你可以到google查找到注册器。 Code Vision AVR C编译器,有软件模块,Demo版为限2KB版。如果想消除2K的限制,必须输入注册码。注册可以到 google 搜索获得。提醒一下:网上的注册码仅为测试使用,请不要作商业用途。 ATmanAVR AtmanAVR支持多个模块调试(AVRStudio不支持)。正式版本需要通过注册获得。它也是使用AVRGCC 的编译器。 BASCOM-AVR 以BASIC语言为基础的AVR开发平台。注册可以到 google 搜索获得。提醒一下:网上的注册码仅为测试使用,请不要作商业用途。 FastAVR 另一款以BASIC语言为基础的AVR开发平台。本网站提供的压缩包有4.0.1版,把文件FASTAVR401patch复制到fastavr目录里并执行即可。 AVRC AVR的PASCAL编译器。满专业的。 VMLAB Vmlab是AVR系列单片机的一个纯软件模拟仿真工具。 从V3.12开始,它变成了免费的版本。Vmlab还能仿真ST62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AVR Studio ATMEL的AVR单片机的集成环境汇编级开发调试软件,完全免费。 ATMEL AVR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包括了AVR Assembler编译器、AVR Studio调试功能、AVR Prog串行、并行下载功能和JTAG ICE仿真等功能。 GCCAVR(WinAVR) GCC是Linux的唯一开发语言。就嵌入系统应用来说,几乎所有市面上有一定市场份额的8bit以上MCU都有爱好者移植GCC在其上GCC的编译器优化程度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民用软件中做的最好的,完全用ANSI?C规范写出的超过一万行代码的程序,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编译器产生的目标代码能比GCC产生的代码速度更快,但是同时它的bug数量却也可以算作所有民用C编译器中最少的就8bit开发而言,GCC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就是,不支持float数据类型,实际上GCC在所有环境中都把float直接定义为double,这样,对8bit环境来说,就显得负担过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