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EDN51实验板上各S端口如何使用?

楼主(2007-10-17):
EDN51实验板上各S端口如何使用?
EDN51实验板上各S端口如何使用啊,S6、7、8、9、10、11端口是作什么用的?怎么用?还有U3、4、6、9的用途?
如何

网友:
S6、7、8、9、10、11端口是跳线端,选择做什么实验用的 U3、4、6、9,对应是3310屏接口,LCD12864接口,LCD1602接口,DS18B20,前三个是显示用的,DS18B20是测温度的

楼主:
哦,哪S6、7、8、9、10、11怎么用呢?比如S6短接时是做什么实验的等等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要写一个实验板的使用说明书。 这样有助于初学者上手。

网友:
S6不是短接,是AD的输入,呵呵,S9短接是做数码管实验的,S7,S10是时钟和PS2实验的选择,具体你看原理图,S4短接是做AD实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