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

楼主(2007-10-17):
在线等待!!!!!!!!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有谁知道下面几个公司的主页:AR,AR/KALMUS,HDCOMMUNICATION,LCF,OPHIR,PST,MICROWAVE POWER,MILMEGA,TMD(这些都是主要做功放模件的公司) 谢谢!!!!!
公司
在线

网友:
baidu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百度里面没有找到

网友:
看看 google吧

楼主:
好的.

楼主:
找的还是不全. 有谁知道的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哪有这些公司?跟我们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