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CMD文件的配置理解

楼主:
C2000 CMD文件的配置理解

C2000 CMD文件的配置理解.rar

rar

网友: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InitSystem(void);
void InitSPI(void);
{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0;/复位SPI的操作标志位
    SpiaRegs.SPICCR.bit.SPICHAR=0XF;//CHAR位域=1111表示16位数据传输
    SpiaRegs.SPICCR.bit.CLKPOLARITY=1;//时钟模式配置为下降沿数据输出

    SpiaRegs.SPICTL.bit.MASTER_SLAVE=1;//设置SPI为主模式
    SpiaRegs.SPICTL.bit.SPIINTENA=1;//使能SPI中断
    SpiaRegs.SPICTL.bit.CLK_PHASE=0;//时钟模式配置为无相位延迟
    SpiaRegs.SPIBRR=  ;//设置SPI的波特率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1;/SPI从复位状态释放进入正常操作模式
}

网友:

CMD文件的配置理解现在正是困扰我!

网友:

CMD其实比较固定的格式,主要是了解存储和寄存器,中断的分布而已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想知道更多这么方面的东西

网友:

对CMD的东西知道得不多,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想知道更多这么方面的东西

网友:
对CMD的东西知道得不多,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