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
一直不怎么明白PID的运算输出结果怎么换算成执行机构的控制量,例如通过PWM控制电机的转速,很多书上都讲PID,但是从来没发现有哪一本书仔细讲清PID的运算结果通过怎样处理换算成实际的控制量,例如直流电机通过PWM调压控制转速,假如设定值为S,测量值为P,通过PID计算得到一个结果为R,怎么把R转换成占空比(0~100%)去控制电机?

网友:

是啊,这个我也想知道,因为PID计算出来的值有很多不确定的尤其在PID三个变量都可以自己设定的话.

网友:

直接根据R的取值范围,比如说0-100,对应占空比0%-100%输出pwm波控制电机,当然R有可能不是从0开始的

网友:

这样行不行? PWM控制电机速度: 设置速度Vset对应的输入电压为Vs(注意和VCC的关系) 实际速度Vtrue对应的输入电压为Vr(注意和VCC的关系) 求得的三个偏差则都是以电压为单位,再分别和P/I/D参数运算得到的计算值Vout也是以电压为单位,如果PWM占空比为100%的时候,PWM的控制极电压=VCC,那么Vout/VCC就是PWM此时的输出占空比,有了PWM占空比,MCU该怎么计算就容易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问一个PID的小知识:如果一个系统基本确定了P的大小,是否意味着已经基本确定了这个系统的控制范围? 例如:一个温度控制系统,测量范围0~200度,假设此时要求在100度的控制,如果此时P已经确定,例如P=3,则比例带对应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如何确定输出? 假如一个温度控制,设置目标温度100度,当前实际温度60度,前一次测量温度56度,再前一次测量温度55度,微分时间T1,积分时间T2,比例P,输出用MCU的PWM控制固态继电器,PID计算的结果为VALpid,这个结果如何转化为PWM的占空比? 这样行不行? PWM的占空比=VALpid/100

网友:

计算出PID结果d(t)=p*(e(0)-e(1))+i*e(0)+d*(e(0)-2e(1)+e(2)),定时器进入一次找个变量自加1,比较这个变量和d(t),小于和大于输出不同的状态。 只得其形,未得其意。

网友:

这样也可以? 高人都躲起来修炼神功了吗?就俺们一堆菜鸟在这瞎想,也没高人来讲讲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所以我能做的只能是把这个帖子给顶起来了!!! 我顶,我顶,我顶顶顶!!^-^

网友:

开始怀疑……

网友:

我用这种方法控制温度,根据采集温度的不同调整PID参数,温度能控制到+-2度。

网友:
到底怎么实现啊。不会啊,大家多讨论讨论

网友:

我也不会,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