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抗干扰

楼主:
我使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工作,可是手动开关电机时,接触器动作会使单片机复位,请问谁遇到过相似问题,请帮忙,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变频器,估计是不是开关电机的大电流引起的干扰.我在家用一个24V2A的开关电源,上电的时候能干扰我的遥控车的遥控器.

网友:

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个CBB电容即可解决,或者接触器的电源上串一个滤波器也可以

网友:

交流电能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个CBB电容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看,手动开关电鸡时

1、电源上有没毛刺; 2、复位线上有没毛刺; 想法儿去平掉这些毛刺就好了,只是,不能用锉刀。;P

网友:

接触器线圈并浪涌吸收器 (电阻+电容) 接触器线圈的电源加滤波器 单片机的电源 如果也加直流滤波器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