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变频器

楼主:
我想使用单片机通讯去控制变频器工作,请问如何下手好。望帮忙,谢谢。

网友:

好象方式不少啊.可以用通信总线控制,也可以用模拟量控制.看看PLC怎么接线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要看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是采用的哪一种了,不同的变频器协议可能是不同的。根据相关协议设计你的通讯部分。

网友:
一般可以通过485总线和MODBUS协议,PLC一般都有485接口,支持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