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电路仿真

楼主:
我想做一个已经充好电的电容对串联的电阻和电感放电,在用ORCAD仿真时不加开关直接设置电容的IC值,出来的结果和实际不符,我感觉电流应该从零开始增大的,然后振荡。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做,附件里给出了仿真电路图和输出结果图

rar

网友:


网友:

看过你的原理图...电容对电感放电...就是这样...虽然你的波形是反的但是是对的. 电容对电感放电...一通电,电容上有较高电压,所以刚开始电感上会流过较大电流...但随着电压下降,电流会降得很低...直到电容上电压为零....

网友:

这是此次文件.大家可以下载.一起讨论下.

rar

网友:

我看到有人做的这个电路的仿真,我把图附上,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做好能做成ORCAD中的文件,感谢啊

rar

网友:

IC=10v是什么意思? 这是个什么器件呢?

网友:

看图是个开关.

网友:

你找一下.HEHE.我也记不太清了.就那么几个库.

网友:

问下zhrui_2000 U1是什么器件

网友:

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