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芯片MTD2009J发热问题

楼主:
MTD2009J的Vmm(驱动电压)最大36V,我只用到了24V,Vref(参考电压)最大1V,我用DAC进行控制,实现细分功能,最大输入电压0.56V,反馈电阻Rs用的是0.68欧姆的,可是,我一上电,MTD2009J就开始发热——不管我是否接电机,这是什么原因?我曾怀疑是电源噪音造成的,于是,在电源与地之间、Vref与地之间各增加了一个104的小电容——没有解决问题,后又怀疑是DEC(快速消退控制脚),把它接到了5V上,可还是发热,后又怀疑是不用的C和D口,于是,我把OUTC、OUTD、RsC、RsD悬空——还是发热,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TD2009J的Vmm(驱动电压)最大36V,我只用到了24V,Vref(参考电压)最大1V,我用DAC进行控制,实现细分功能,最大输入电压0.56V,反馈电阻Rs用的是0.68欧姆的,可是,我一上电,MTD2009J就开始发热——不管我是否接......

jpg

jpg

网友:

抢个沙发学习下.楼下来解答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片子。是不是坏了?量一下电源和地的电阻,跟好的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芯片没有坏,工作正常,电机转动很有力

网友:

呵呵 芯片本身没有问题? PCB 没有问题?? 还有设计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还有就是所有的驱动芯片都应该加散热器的 查看是不是有的不应该接地的地方接地了,这种现象应该是芯片有很大的功耗,实际上不应该有这么大的

网友:

你说的我很赞成,谢谢,我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查问题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芯片本身的电流太大了,出现了不该出现的电流,只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设计出错的地方,请帮我看看我的原理图,分析一下

网友:

大家说我贴的图不清楚,呵呵,我再发一张。

png

png

网友:

呵呵 没找到mtd2009j的pdf文件 无法帮你分析 抱歉

网友:
没玩过,瞎凑合,建议这样44

1、不用的输出接电源或地很危险,好在VmmC、D也接地。不过OutC、D还是悬空的好。保险起见把ENC、D接到5V去,彻底关闭C、D的电路。 2、暂时把ENA、B也关闭,先看看集成骗子有没有因发热已被烧死。如果不热了的话,同时也证实了引脚的接法没大错。 3、以上没问题的话,再继续……

网友:

OutC、D悬空的实验我已经做过了,没有起作用,ENA、B不能关闭,因为一直在用,ENC、D我今天做实验关闭试试,并且把VmmC、D接到24V上看看,谢谢仙猫

网友:
不管ENA、B用不用

建议关闭它们是为了测试IC骗子是否还活着,主要的引脚有没有接错。 至于VmmC、D俺搅得倒是不必接24V,悬空更保险。按说此时的C、D通道都没电,ENC、D接地也是对的,先不去动它好了。 如果没事了,在逐次打开ENA、B,看什么时候出现大电流。

网友:

我可以试试,不过,即使我不接负载,也就是说不接电机,芯片同样会很热

网友:

OutC、D、RsC、D、VmmC、D均悬空、ENC、D开、闭各做一次,效果相同。输出使能ENA、B无效,不发热,当ENA、B有效,发热——注意:不管是否接电机,均发热——我想不通,都没有电流回路了,怎么还发热啊!郁闷!——仙猫……再想想,可有什么我们都没注意的地方?——会不会问题不是出在输出回路上,而是其他地方?我实际焊接的振荡回路电阻是24K,不是30K的,据计算,振荡周期应该还是2us左右,可我测出来的振荡周期有十几个us,顺便说一下,我也曾换为39K的电阻试过——同样发热!看看我说得这些对你是否有启发

网友:

这个就是MTD2009J的资料,请看

pdf

网友:
横看,竖看,左看,右看,好像都没错

R/C决定单稳态的脉宽,不是振荡,脉宽误差一点不至于烫死骗子。再说电鸡没接更没理由发热了。 俺搅得不妨从以下几点着手查: 1、电路是对的,但PCB或接线有没错呢?俺最怀疑的是A+、A-、B+、B-之间有短路,因为它们是反向的,相互碰上就把24V电源拉到地了。 或把ENA和ENB分别置成一开一闭,看看哪个开通时发热,毛病即可定位在那个通道了。 2、如果A/B通道有坏,可换成用C/D再试试。 3、估计这不会有问题,俺多问一句——图上的地线24G应该也就是5V的地线吧?

网友:

多谢仙猫,周六我加了一天班,问题解决了。现在我说说原因吧! 1、我用DA进行步进电机的细分,其中有一路输出不正常; 2、2009J的A+和地还有和A-有1K左右的漏电阻,导致即使不接电机也会有电流 3、我细分的算法错了 呵呵,前两个问题,实在是自己太小气,器件焊来悍去就是不舍的丢掉^_^后一个问题可能是写程序的时候打瞌睡了吧^_^ 解决方法:更换了上面的两个器件、纠正了算法的错误后,空载不再发热啦 另外,我一狠心,把电压增加到29V,电流1A,工作1个小时,虽然芯片很烫手——预计有80~90度,但是工作正常,我想应该是该芯片就是这样子吧——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啦

网友:
祝贺红萝卜不再发热了

表壳漆,俺没帮上啥忙,倒是因为你这个帖学习到了细分的做法,没准啥时候能用上。:D 到时还得烟酒烟酒、请教什么。

网友:

猫 呵呵,听你说话,像是上海的,若在北京,偶请吃饭,呵呵,顺便交流一下电子方面的知识,共同研究、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