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笑,失误,是PCF8563!

楼主:
8563在装机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也就是时间不走了,而且出现很多的问好,这时候我就进行放电,4脚与8脚短路数秒,大部分情况下时间会正常了,有时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请知道的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

先换个32.768K的晶振看看. PCF8563偶这里都用了上万片了, 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

静电?场合比较苛刻吗? 建议检查下片子周边可能的影响。

网友:
使用电池供电,短路时放掉用于记录的电吗?这样下次还是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