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倒车防撞报警器的汇编编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一、 任务与要求: 1) 设计一套汽车倒车防撞报警系统, ◆ 要求有一台主机。。。。 ◆ 汽车与物体距离小于设定值时,利用蜂鸣器进行报警 ◆ 。。。。 ◆ 。。。。 2) 已知条件:。。。。 3) 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电源: 车用直流电源,DC12V 2、发射频率: 40kHz      3、接收频率: 40kHz(中心频率)     4、报警音量: ≥。。分贝   5、探测距离: 可调  二、实物设计所能达到的功能及操作说明: 硬件设计:  采用51系列单片机中的简易型产品AT89C2051作为中央处理器,选用专用配对的超声波组件,进行超声波信号与电信号的相互转换,利用超声波传感器的选频特性,对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进行幅值判断,从而达到不同距离的选择与报警的目的。 操作说明: 1、接上电源,红色电源指示灯点亮,同时数码管显示"0",此时系统不发送超声波信号。 2、按动距离选择按键,蜂鸣器鸣叫,同时数码管显示0到3这几个数字,当显示1、2、3档时,设计与调试时设定的距离分别表示60厘米、50厘米、40厘米,只要有物体靠近探测器,就会发出"嘟、嘟、嘟"的报警声。 三、 方案与论证: 1) 汽车倒车防撞报警器的组成: 汽车倒车防撞报警器主要由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发射电路、超声波接收电路、信号放大电路、直流控制电路、中央处理单元、数字显示电路、报警电路和距离选择电路等部分组成。发射电路发送超声波信号,当的射的信号被物体挡住时,反射回来的信号经接收器接收,进行两级放大后,再经倍压整流,形成一个直流控制电压,当这个电压值大于设定值时,表示物体离汽车的距离已小于设定距离,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信号,系统据此判断出达到报警距离,驱动蜂鸣器进行报警,其框图如下: 2)软件设计流程图: 四、 设计与调试要点   对于本系统的设计,其难点在于40KHz信号的产生。由于超声波传感器的中心工作频率为40KHz,当偏离这个频率时,其接收器的灵敏度将明显降低,具体可以从超声波传器的特性曲线中得知。当发送40KHz的频率时,接收到的信号最强,因此距离也就最大,而当偏离时,探测距离也将缩短,这一点是本设计总的设计思路。对于产生40KHz的驱动信号,方法有多种,可以选用电感、电容振荡元件来完成驱动信号的发生器,但是其频率稳定性较差,不容易调准,因此制作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本设计中,选用了单片机作为信号的发生电路,由于采用了频率稳定性好的晶振作为系统的时钟,因此有极高的稳定性,由此产生的驱动信号也较为稳定,当编制不同的程序时,可以得到不同的频率输出。   电路中以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值作为障碍物的判断依据,因此对起控点的选择也是本设计制作成功非常关键性的一部分。由于反射回来的超声波信号的强弱与环境因素有关,因此在调试时必须非常细心,注意收集在改变距离时,实际的直流控制电压的大小,合理地选择好电压比较环节的起控点,从而达到距离小于设定值时的报警。   本设计的原理图中所标为我们实际调试好的参数,但由于电子元件都有一定的误差值,同时由于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也存在差异,因此实物制作中的调试非常重要 以下是我们手工制作并调试好的设计实物图和PCB板图:

网友:


网友:

你的距离选择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按你的电路图只能在一个固定的距离产生低电平,并不能用2051修改触发电平值

网友:

是不是利用计时器计算发射与接收的时间t,然后利用t计算出距离..最后跟单片机内定的距离值比较,,,

网友:

可以先适当计算出超声波走一米所有的时间 然后用总的时间来除 这样也能计算距离 只不过受环境影响比较大 而且应该尽可能选取高精度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