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symbol级修改如非门的w、l、m参数

楼主:
用的是cadence的composer schematic,要建立一个如inv,nand,nor等的标准单元库,目的是大家可以直接调用symbol,然后根据需要在symbol级修改w、l、m参数,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

直接点中器件symbol按p弹出对话框直接修改就行了

网友:

在内部schematic里管子的参数里面填pPar("w"),pPar("l"),pPar("model")... 然后在inv这个下面的cdf里面加上w,l,model...

网友:

第二步能否再详细点?

网友:

本来你建的inv是没有cdf参数的。需要自己添加。 具体在component parameter下面添加"w",“l”等cdf参数的格式和方法,可以参考analogLib里面nmos的cdf参数格式。

网友:

lylnk那种方法可以的,你多试一下,把CDF参数和pPar要用正确,我试过的

网友:

CDF参数和pPar

网友:

CDF参数和pPar
CDF参数和pPar,图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