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3.3VMOS管的栅上接5V的输入电压会不会击穿管子?

楼主:
请问在3.3VMOS管的栅上接5V的输入电压会不会击穿管子?

网友:

电路输入在2V到5V之间,接在施米特触发器的栅上,我的电路使用3.3V器件,除了输入外,电路其他部分都工作在3。3V以下。这样工作,管子有被击穿的危险吗?

网友:

这个要取决于MOS管的其它参数

网友:

不会立刻击穿,但可靠性很差.一般3.3v的可以瞬间承受6.6v电压。长期这么用的话,寿命会减少很多倍!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有问题

什么叫“3.3V MOS管”?是MOSFET管还是指74CMOS逻辑器件? 如果是前者,一般耐压没那么低;如果是后者,可采用LV-A型的,接2-5.5V电源,但输入能承受到7V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