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奇怪问题请教,高手请进,谢谢!

楼主:
一段很简单的代码,没有任何错误和警告,烧写下去跑的很正常,但是编译器编译后单步执行到?处却飞啦 为什么呢?请指点,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UXR = 0x8e; uchar STATE; uint counter; void INI(); void receive(); void send_onebyte(uchar n); void Delay(uint n); void main() { counter=0; STATE=0; INI(); // TR0=1; while(1) { if(STATE==0x10) { send_onebyte(0x22); TR0=1; STATE=0; } Delay(2); } }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while(n--) { for(i=0;i<80;i++) { }; } } /*******************************************************************************************/ //*******************************************************************************// /*void INI_INTERRUPT() { ES=0;// ;禁止串口中断 TMOD=0x21;// ;设置T1为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模式二运行,自动重装初值 SCON=0x50;// ;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 TH1=0xFD;TL1=0xFD;// //11.0592MHZ 晶振,波特率9600 TH0=0xee;TL0=0x00; //2^16-1ms/(12/11.0592us); AUXR &=0xbf;// ;定时器工作在12T模式下,与普通8051相同 RI=0; EA=1; ET0=1; ET1=1; TR1=1; ES=1; }*/ void INI() { ES=0; TMOD=0x21; SCON=0x50; TH1=0xFD;TL1=0xFD; TH0=0xee;TL0=0x00; AUXR&=0xbf; RI=0; EA=1; ET0=1; ET1=1; TR1=1; ES=1;//????????????????????????????????????? } //*******************************************************************************// //*******************************************************************************// void send_onebyte(uchar n) { ES=0; TI=0; SBUF=n; while(TI==0); TI=0; ES=1; }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counter++; TH0=0Xee;TL0=0X00;//about 5ms //TH0=0X80;TL0=0X00;about 22ms send_onebyte(counter); if(counter==100) { send_onebyte(counter); counter=0; } } //*******************************************************************************// void receive()interrupt 4 using 3 { uchar temp; if(RI) { RI=0; temp=SBUF; STATE=SBUF; temp++; send_onebyte(temp); } else {TI=0;} }

网友:

跑飞?什么意思?也许是进入中断服务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实际运行可以,软件仿真不行。。。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相反情况见过。。。

网友:

对实际运行可以,软件仿真就飞啦

网友:

估计是中断问题.你仿镇 环境设置对吗?

网友:

用keil么?设置正常的吧。。。。hoho

网友:

对,是kei,昨晚回去在自己笔记本上把keil卸载后重新安装下,ok,程序不飞,后来写一个类似测试程序的时候又飞了,代码如下,基本功能很简单就是开两个定时器(其中t0为普通定时器工作在方式一下,t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在方式二下)和串口中断,当只开t1和串口中断的时候,很正常,当加上t0普通定时器的时候程序软件模拟飞,烧下去也不行,而且所有程序均是0错误0警告的,请各位继续分析,谢谢! //#include <REGF51RC.H>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UXR = 0x8e; uchar counter; void INI_INTERRUPT(); void receive(); void send_onebyte(uchar n); void Delay(uint n); void timer0_5ms(); void main() { counter=0; INI_INTERRUPT(); while(1) { Delay(10); } } //*******************************************************************************// void INI_INTERRUPT() { ES=0;// ;禁止串口中断 TMOD=0x21;// ;设置T1为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模式二运行,自动重装初值 SCON=0x50;// ;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 TH1=0xFD;// ;11.0592MHZ 晶振,波特率9600 TL1=0xFD;// AUXR &=0xbf;// ;定时器工作在12T模式下,与普通8051相同 RI=0; EA=1; ET0=1; ET1=1; TR1=1; TR0=1; ES=1; } //*******************************************************************************// //function Delay 100us(); delay 100us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while(n--) for(i=0;i<80;i++); } //*******************************************************************************// //*******************************************************************************// void receive()interrupt 4 using 3 { uchar temp; if(RI) { RI=0; temp=SBUF; temp++; send_onebyte(temp); } else {TI=0;} } //*******************************************************************************// void send_onebyte(uchar n) { ES=0; TI=0; SBUF=n; while(TI==0); TI=0; ES=1; } //*******************************************************************************// void timer0_5ms(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counter=counter+1; TH0=0xee;TL0=0x00; send_onebyte(counter); } //*******************************************************************************//

网友:

试试KEIL自带的例子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ayb_ice的建议,找了些例子,但是好像没有同时开这三个中断的例子,那位大侠有写好的开这三个中断的例子,贴出来(在不影响你公司或者个人技术保密的范围内)我对照一下差异也行。谢谢!

网友:

注意函数send_onebyte(uchar n) (默认寄存器组0)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receive()interrupt 4 using 3 在不同的寄存器组中是无法正确传送参数的 另外不提倡使用这种资源互锁的操作,还需要考虑中断优先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