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N实验板的的时钟通不过

楼主(2007-10-23):
EDN实验板的的时钟通不过
我刚焊好了板子,烧进去上次那位大侠做成功的万年历,在1602屏幕上看到的结果是时间是 2085年85月85日,85:85:85,哪里出错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那时候我换过晶振和30p的电容就没事了,DS1302时钟芯片不工作,现在我换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搞不定。请教一下。
时钟

网友A:
你加下上拉电阻 1302的那三个口 加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
可以只给1302的IO口加,就是6脚很电源间加个电阻,1K或4.7K都可以

网友B:
我的板温度显示85C,请问是不是DS18B20坏了啊?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啊,网上很多程序都是先显示85的

网友C:
18b20默认数据就是85。完成第一次温度转换以后会自动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