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个双稳态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一个双稳态电路(图中要实现的话应该把电容C1加大),有附带解释如下:《假设Q1的G极输入是高电平,Q1导通,输出低电平,低电平接到Q2的G极,Q2截止,Q2输出高电平,所以Q3也截止,LED灯灭。此时由于Q1输出端D极为低电平,故电容C1通过R3放电。按下开关S1后,Q1输入端G极变成低电平,Q1截止,输出高电平,高电平接到Q2的G极,Q2导通,Q2输出低电平,所以Q3也导通,LED灯亮。》 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按下开关时,会使Q1的栅极的电平发生变化,比如说本来Q1栅极为高电平,电容C1为低电平,为什么按下开关后会使Q1栅极变成低电平。请各位大虾指教,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

电容2端的电压不能瞬时突变。

网友:

因为C1为低电平了,按下S1后,Q1栅极与C1连在一起了,和低电平连在一起,当然Q1栅极就变成低电平了

网友:

按下瞬间,Q1仍然导通,Q1的G通过R3与Q1(导通)连接到地,伴随C1放电,G就变成了低电平

网友:
巧妙的乒乓开关

稳态1:  Q1导通 → Q1/D极='L' → Q2截止 → Q2/D极='H' → 周而复始  此时C1已通过R3放电殆尽,Vc1趋向于0。 按下S1的瞬间,Q1/S极为Vc1,导致Q1截止,进入稳态2。 稳态2:  Q1截止 → Q1/D极='H' → Q2导通 → Q2/D极='L' → 周而复始 放开S1后,C1将由R3路径被充电,逐渐升至电源电压。 此时若再按下S1,仿上面的分析,是个相反的过程,电路由稳态2变为稳态1.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

网友:

同意各位的

网友:
因为S1导通加C1的电平加入Q1的G极使Q1工作状态发生变化R4提供反馈,R1234最好选用相同阻值,电路最稳定,还有就是Q1,Q2的参数要一致,不然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