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管

楼主(2007-10-23):
功率mos管
我现在需要用 功率管(目前有 mos 以及 IGBT 几种选择)达成 H桥路 来驱动电机 ,请问用什么芯片,希望电机的功率达到最大。而且mos管上的消耗最小。有推荐 IRF3205的,可是只有 N的,找不到与之配对的。 驱动电机也可能有其他方案,如果有请高手给出,谢谢了
电机
mos

网友:
首先你应该考虑一下,看看那些MOS管能够承受这么大的电压不? 然后在考虑恢复的时间,根据这个来选择具体的型号!

网友A:
首先需要明确你要驱动的电机的功率有多大工作电压是多少才能够谈方案。IRF3205只有55V,够用吗?

楼主:
我用的是小型电机,55V绝对够了,但不知道其驱动能力怎么样,有没有高手用过,请指点

网友B:
没用过,是不是24v的啊.说是110a的电流,科都说那么小的管脚30a就能烧熔掉.不知道这110a是怎么来的.可能是看脉冲宽度小才能达到,持续工作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