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单片机??

楼主:
请问用单片机控制两个12v,>=5A 功率在50W以上的直流电机应选用什么器件比较好? 怎样使这个12v电源比较稳定? 急!!

网友:

有好几种方式... 要求电源稳定就是电源功率要够... 电路最好经过稳压的...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进行电路设计.

网友:

先用L298做初级,L298可以直接与单片机接口 L298驱动能力不够,需要大功率管放大电流或者直接用大功率管搭建驱动桥,如果只需要单向转动就更简单了

网友:

稳压电源功率够就稳定了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儿啊 如题。 请问用继电器的话应该选用多大的? 要求正反转,会不会烧毁继电器呢?

网友:

除了用继电器和L298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主要是可靠性要好! 之前用继电器做了一个,接线如下: 单片机四个脚出来后分别接非门,去控制四个12V--DC继电器,分别驱动两个12V 50W直流电机,但发现两个电机接线有时发汤,估计是负载过大,还烧毁过镇流器和继电器,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四个继电器有时通断不象程序要求的那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继电器用电流大点的. 太小了就不行. 另外如果要求高.可以用三极管来做不过成本就高了很多.但性能稳定.无噪声

网友:

mos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继电器应该也可以,但继电器反应比较慢,使用时要注意在切换时加个延时,要不然会造成电路短时间的短路~~~~~~

网友:

用两个双掷的继电器来做比较好~~~~~ 公共端接电机,静触点接VCC和地,这样子就不会出现短路现像~~~~~~ 驱动继电器的,最好用ULN2003之类的,这个片子就是为TTL驱动感性负载而设计的.它后端的允许承载电压比较大.

网友:
大电流的MOSFET有得是,干嘛不用呢?

比如随便找个便宜的,NDP4060L。 晶体管c-e间的鸭酱大,大电流时功耗就大,没FET好用。 ULN2003?别开玩笑,那小玩意儿只能通500mA,差数量级呢。

网友:
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一直用L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