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B,E连在一起,是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个大侠帮帮小弟,在这时谢谢了

楼主:
三极管的B,E连在一起,是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个大侠帮帮小弟,在这时谢谢了 三极管的B,E连在一起,是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个大侠帮帮小弟,在这时谢谢了

网友:

当作二极管用的

网友:

用的是PNP的管子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比如,一个只有20mA驱动能力的IO,想要驱动一个要100mA方可驱动起来的继电器,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实现

网友:

是NPN的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