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个共地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10-23):
如何解决这个共地的干扰问题?
各位大侠请教了…… 我用18B20数字温度模块(所需电源为单片机5V)测量温度! 用三极管来控制24V继电器! 利用测量的温度来控制继电器动作! 由于三极管控制的24V地和单片机温度模块的地共地!继电器一动作对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影响非常的大!温度的测量值为零!!! 如何解决这个共地的干扰问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么?如果隔离的话怎么会比较好些?请各位帮忙了,谢谢了……
温度
测量
如何
影响

网友:
使用10uh的电感将地和电源都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