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查阅motorala,samsung和philips的芯片资料

楼主:
最近在查一些芯片的资料,比如TI,ADI的芯片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比较系统的查到,但是,比如motorala,samsung和philips的芯片资料却不能够在官方网站系统的查到它们的信息(baidu,google不能系统的了解一类芯片),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上去看看。

网友:

从google、baidu上直接下载datasheet就好了嘛,你还想怎样?另外,楼上的那个也非常不错——通常在google、baidu找不到的,在那里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