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仿真就是没有在实际目标系统内运行代码!!!??

楼主(2007-10-25):
仿真就是没有在实际目标系统内运行代码!!!??
我的目标半是自己做的 仿真时候怎么是这样呢? 难道是虚拟的运行嘛

楼主:
手头的资料都查遍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楼主:
困惑啊!

网友A:
程序只运行到splk语句 而splk本身不改变ACC的值

楼主:
可是这个用怎么解释呢?

楼主:
不同的还有

网友B:
你这连续对acc赋值,单步可能看不出来 中间插几个nop指令试试

网友C:
是否是间接寻址啊, 替换其他REG实验.看看,偶没碰到过

楼主:
换其他 的REG也是 不对的,而且数值每次都不同 我中断都关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一时间还查不出来

网友D:
是什么drv?另外看你运行停止的位置,还没有执行lac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