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掉这样的脉冲波,请大虾指点一二(附图)

楼主:
图中每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隔是25us,每个脉冲放大开来是一个阻尼震荡的一个波形。

网友:

补充一下 我要的信号是一个直流信号,用开关电源做的恒流源10A通过0.01欧姆电阻,从这个电阻上取信号,放大15倍后出来的就是图中显示的在直流1.5v上下的带一个个脉冲的波行。

网友:

这个脉冲之前我加了一个16k的无源RC低通滤波器,为什么还能出来40k的信号呢,而且中间还有更高频率的阻尼震荡信号呢?

网友:

难道说无源滤波的效果这么差?

网友:

恐怕不是无源滤波的问题 这些间隔25us的脉冲是否与开关电源同频率?如果是,那就是从开关电源窜进去的,甚至可能是直接窜到示波器的。

网友:

40k是开关电源的频率,没错,不知道这个问题得如何解决了,求教

网友:

相当困难的问题。 有个恒流受干扰的帖是你发的吧?那同样是相当困难的问题。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当然最好。但如果开关电源不是你做的,那就没办法改开关电源。 如果开关电源不能改,比较理想的,是查出这种干扰传输的路径,然后设法切断这种干扰的传输。 这种干扰,当然是由于开关电源中电流电压急剧变化引起的。开关电源不可能电压电流不急剧变化(软开关工作在这方面就好得多),所以开关电源在结构上需要非常考究的设计,每个元件的位置,每条线的布置,接地点等等都有关系。变压器的绕法也大有讲究,先绕哪个绕组后绕哪个,每个绕组左向开始还是右向开始等等都会有影响。甚至有为减少这种干扰,一个绕组先绕尾后绕头再绕中间的(需要比较高的绕制技巧)。 没有看到你的实物,只能说这些。 这种干扰可能并不影响工作,如果不影响工作,总的EMC指标能通过,也可以不管它。

网友:

再画个清楚点的示意图 从Vout出来的信号就是最上面的脉冲波

网友:

其实用蓄电池就没这个干扰了,但是实在是太重了 !

网友:

说说你这个电路的用途吧,及后面接什么,以便想对应的方法

网友:

这个干扰郁闷死人拉 后级加了如下的滤波器 截止频率为1k左右吧,但是出来的信号依然如此,几乎没有效果,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了 5555

网友: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产生的共模形式的脉冲干扰 开关电源产生的共模脉冲通过地线传导到示波器探头的地线,传导电流在探头的地线上产生压降而被示波器观察到。 你可以做个实验:把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子夹在探针上,使探头短路。然后将这个短路了的探头去接触电路的地线,没准还能看到这种脉冲波。

网友:
这是神马滤波器呀?

引用 网友A:
后级加了如下的滤波器 截止频率为1k左右吧,但是出来的信号依然如此,几乎没有效果,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了 5555
画得没错吗?要不就是俺看花眼了…… :P 如果输出接上了Vi-,那么仅仅是个1:1的缓冲(还略带点正反馈); 如果输出没接Vi-,那么就开环了,输出会跑到天涯海角去的。

网友:
RC滤波太弱,可改成π型LC

L至少用到毫亨级的,C用几十微法试试,肯定会有笑果。 甚至可以试试把滤波器串联成m型的:用 C+L+C+L+C。

网友:

我认为R12和C12组成的1k滤波没有问题,但是R11和C11用来干什么呢?去掉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别乱说

网友:

这个电路是对的 是个标准的12dB的低通电子滤波器,但是你这个电路无法滤出那个干扰,上上上面有为仁兄说的很对,这个是开关电源的共模干扰 ,比较难解决,你必须找到起传播途径.一般有空间和线路传播,你可以将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源接上共模电感,然后接地必须和电感前的地分开这样相对会好点  空间干扰是你设备决定的 可以采取屏蔽试试.共模电感揭发如下

网友:

呵呵,刚刚看到了相关的介绍了,这个是二阶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