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的布线规则的问题,急!!!

楼主(2007-10-25):
关于DDR2的布线规则的问题,急!!!
DDR2内的数据线能不能调整,我查了一些论坛上的资料说的不是特别清楚.
上面说当有信号交叉的时候可以在PCB里调线,因为RAM的数据线不需要一一对应,只要有地方存储数据就可以了.后面有来了句刷新线A10不能调整,需要读取RAMID时也不能调整.到底是需要读RAMID时数据线还是地址线不能调整?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布线

网友:
最好是不要换吧?到时候,说不定设计出来的内存动不动就读写错误,数据线最好要一一对应啊 为什么不按照那样做呢?

网友A:
需要读RAMID时数据线和地址线都不能调整,原因很简单,RAM的数据和地址,其实就是数学上的组合问题,关于实际顺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需要读RAMID的时候就不同了,因为,这是RAM在出厂前按照正规线序固化的内容,如果线序和他不一致,就无法正常读出ID值了

楼主:
DDR2的布线规则那么严格,我的还是从FPGA引出来的,DDR2也是FPGA封装的,顺序乱七八糟的不好走线. 还有个问题,读不读ID有什么关系吗?不读可以吗?我也不台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