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上所说的IP Solution是指什么啊?

楼主(2007-10-25):
[请教]网上所说的IP Solution是指什么啊?
好多芯片商都讲到提供 IP solution ,查了半天也不知道IP solution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请教各位!谢谢!
网上
芯片
solution
商都

网友A:
嗯,这算是IC设计上的术语吧,IP的是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随着集成电路规模的扩大,很多设计不是一个公司能够完成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就像造飞机一样,很多零部件并非飞机制造厂自身设计制造,而是由其他公司提供,IC设计也是如此。IP核的买卖分为三种,软核、中核和硬核(^_^跑题啦)…… IP Solution意思就是提供IP解决方案的意思,呵呵——就这么简单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个解释,我原以为是Industy Provider呢~

网友B(2008-01-04):
呵呵 不错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