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o~!!!!!!!!!!!!!

楼主:
主PCB板的布局对RX接收模块对信号的接收有什么影响,怎么样改进才能减少主板对接收信号的干扰~~~

网友:

没看明白你在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主板对RX有干扰? 嗯——一般在TX和RX上均要接上拉电阻的,不知道你接了没有,还有,RX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强的——随便布一下板即可跑到57600,我怀疑你的设计在原理上出了错。 问问题的时候,最好说的详细些,比如:是什么样的干扰,波特率是多少,是什么模块,你做过那些测试,等等

网友:

是影响的接收距离的长短,我用了2款不同的PCB板接同一款RX,但是2款的接收距离却相差很大,2款PCB的原理图是一样的,而且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板上面的布局不一样而已,例如电源线加上电容接到RX的ANT脚上的走线不一样,还有其中一款的地线是用地片形式的.请问大侠侠侠你该从哪方面去考虑呢??:Q

网友:

顺便再说一下,你指的上拉电阻是接在PCB和RX之间的吗?因为我的RX是从外面买回来的,不是自己设计的,而且以前也用这种RX做过,效果还不错,所以RX应该没有问题,补充完毕,大侠侠侠侠

网友:

查查软件问题吧。

网友:

楼上的大侠,软件我已经和别人一起改过很多次了,现在的版本已经用了很久了,所以可能不是软件的问题.你看还能不能从别的方面考虑呢?

网友:

tx & rx 的布线附近应有屏蔽地线,防止干扰串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建议,不过在设计上我已经做过这样的布局了,而且RX与主板之间是独立的,只是通过5个脚相连接而已(2个地线,一个DATA,一个5V,一个ANT),所以请楼上的大侠再给点其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