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截获串口通讯的数据?

楼主:
有一台机器,上电时或三十分钟就要通过RS-232协议外接的一RFID模块上的芯片进行认证。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个仿真的装置,现在不知道如何它们之间的控制码。所以想请高手们帮忙出个点子。这边谢谢了。

网友:

呵呵,你可以用个串口调试软件试一下,不过不知道通讯协议很难弄的,因为它可能发了一个呼叫码过来,而从机没有回应,它就可能不再发数据过来了. 这样你只知道个呼叫码,谨此而已~~~~~

网友:

谢谢!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