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个共地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10-26):
如何解决这个共地的干扰问题?
我用的数字型的温度传感器18b20,和单片机的共用5V,输出控制用三极管带24V继电 器,由于24V和5V的地连接在一起了,继电器一动作后,影响我的温度传感器的采样,使 得采样值为零,此时温度显示就为零了!复位后才能正常!如果不共地的话,我的继电器 又不能控制!这个共地对我温度采样的时序影响很大!各位给点建议? 谢谢了……
继电器
温度传感器
如何
影响

网友A:
使用DC-DC将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