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一个菜单函数

楼主:
说明: 这个菜单函数,我用了起码10年了,一直是用于12864的液晶屏,由于采取了数据和程序分离的方式去写,所以在多个项目中,游刃有余。 这个函数,可以用于5个按键。 曾经有项目是6个按键的,只是稍加修改就OK了。当然,其他的模块,比如是键盘模块,我就不一一写上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keyin.h" #include "keyindef.h" #include "lcd.h" unsigned char SubMenu(unsigned char code * MenuGP,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unsigned char MenuDefaul); unsigned char SubMenu(unsigned char code * MenuGP,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unsigned char MenuDefaul) { unsigned char MenuIndex, ni; for (MenuIndex = 0; MenuIndex < MenuCount; MenuIndex++) { if (MenuIndex == MenuDefaul) ReserF = 1; DispStringL(MenuGP + MenuIndex * MenuLen); ReserF = 0; } MenuIndex = MenuDefaul; do { ReleaseKey(); GetKey(); beep(100); ni = KeyVal; switch(ni) { case KeyAdd: case KeyNext: DispStringL(MenuGP + MenuIndex * MenuLen); if (++MenuIndex == MenuCount) MenuIndex = 0; ReserF = 1; DispStringL(MenuGP + MenuIndex * MenuLen); //current menu Menu[menuindex][menulen] ReserF = 0; break; case KeySub: DispStringL(MenuGP + MenuIndex * MenuLen); if (MenuIndex == 0) MenuIndex = MenuCount; MenuIndex --; ReserF = 1; DispStringL(MenuGP + MenuIndex * MenuLen); //current menu Menu[menuindex][menulen] ReserF = 0; break; } ReleaseKey(); } while (ni != KeyEnter); return MenuIndex; } -------------------- 比如在这个项目中,有个菜单需要这样显示 -------------------- 定产 开始 清零 退出 -------------------- 我采用下面的代码实现 ---------------------- 数据部分: code unsigned char mnuRun[4][MenuLen]= { { 1, 2, 2, Hz+ 34,Hz+ 13 //定产 }, { 3, 0, 2, Hz+ 36,Hz+ 37 },//开始 { 3, 6, 2, Hz+ 38,Hz+ 39 },//清零 { 3, 12, 2, Hz+ 25, Hz+ 26 }//退出 }; ---------------------------- 调用部分 ni = SubMenu(mnuRun, 4, 1); switch(ni) { case eSetMaxRunNo: SetMaxRunNo(); break; case eStartRun: StartRun(); break; case eClearRunNo: ClearRunNo(); break; case eExit: break; } ----------------------------- 数据和实现方法分离,再复杂的菜单也照杀不误

网友:

我的菜单就是个SWITCH方案。。。

网友:

嗯,不错,注释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菜单程序的好处在于程序和数据的分离,而不是因为采用switch结构 想想我们写一个word的文档,我们只是关心文档中,文字的排布,字体大小,等等,我们很少去关心这些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同样,我有了一个函数 unsigned char SubMenu(unsigned char code * MenuGP,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unsigned char MenuDefaul); 我只需要根据产品的需要,考虑要显示的字符串,菜单项目数,以及开始进入菜单时候的要选中的缺省值,去编写我的菜单数组,然后调用这个函数,就会返回用户的选中的菜单项,方便后面的处理。 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后来的工作量,同时也减少了出错的机会。

网友:

函数 unsigned char SubMenu(unsigned char code * MenuGP,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unsigned char MenuDefaul); 返回值是你所选的菜单项,在你没有选择好菜单项的时候,函数是不会退出的,只有当你按下Enter键,函数就返回你所选择的项, 至于这个返回值有什么用,那就是调用这个函数的程序部分,如有必要,下一步你还可以用这个函数,继续调用子菜单,修改你的参数就OK了。

网友:

你的程序在处理菜单时是否有时间处理其它程序(非中断处理)。。。

网友:

汉字如何对应呢?汉字字模在哪儿?谢谢. { 3, 0, 2, Hz+ 36,Hz+ 37 },//开始

网友:

答ayb_ice: 关键是 getkey 函数,getkey 函数在别的地方实现,如果需要更多的任务,可以改别的函数就OK了 答LPcfANS: 汉字和字模都分别封装在不同的模块, { 3, 0, 2, Hz+ 36,Hz+ 37 },//开始 这一段其实是表示 在第3行,第0列,有一个菜单项,长度为2, 字模编码为 第 36 个,和第 37 个汉字,而解释这部分,是由这一句 DispStringL(MenuGP + MenuIndex * MenuLen); 实现, /*----------------------------*/ 另外: 变量ReserF = 0;表示正常显示 变量ReserF = 1;表示反白显示 通常这类的程序,我会由 10 个到 20 个的模块组成,所以如果全部贴出,不但会贴的很累,看的也很闷。

网友:

我的前后台程序倾向于任何程序都必须尽快的退出,这样容易实现多任务轮转。。。

网友:

基本同意你的意见,当年我刚从asm转到c,一切都是靠自己去摸索,写的程序自然就没那么多考虑。后来写多了,考虑的事情也多了,知道所谓阻塞式和非阻塞式的程序问题。 关于菜单问题,本身就是等用户输入后再去处理,属于前台程序,所谓其他任务,也比较少,而且多任务轮转占用的内存也很大。 我有个项目,曾经试过全部用非阻塞式函数去写,所有模块都编译OK后,最后无法链接,因为没有内存空间了。然后重新改写各个模块,多了很多空间。 想起一句老话,有时候,太按本子办事,未必就行得通。

网友:

不错,不错,参照一下~~~~~

网友:
看不大懂,能不能把你做的项目的电路图及完整的程序包,用附件的形式上传??谢谢!
QQ: 359627213

网友:
表示注释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觉得你的菜单程序很有意思,这段时间我就在学习菜单。所以我想请楼主你能把你这个菜单相关的程序打包发给我吗?望楼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帮我一下,邮箱shany_99@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