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路图一般用什么软件啊?(新手)

楼主:
画电路图一般用什么软件啊?我们做实验报告的时候要用到

网友:

99se,protel DXP protel 2004 AD6

网友:

学习Protel非常简单!

网友:

PROTEL,CAD都可以用

网友:

用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