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一个脉冲宽度为1.6ns峰值为10mv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楼主:
求助:如何将一个脉冲宽度为1.6ns峰值为10mv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

1.6ns的模拟信号?都能比上数字脉冲了。

网友:

或者说如何将这个脉冲宽度为1.6ns的模拟信号变成一个宽度比较大的模拟信号???????

网友:

先将10mv的模拟信号放大至PECL电平,然后用PECL的触发器器件处理

网友:

谢谢!!!!!!!!!!!!:D

网友:

怎么放大至pecl电平呢,器件应该怎么选择呢?? 用集成运放??

网友:
脑筋急转弯

这个题目有点绕弯儿,或者说是什么急转弯的意思。无论是脉冲宽度如何,注意后面的“峰值”。峰值就是直流了。怎么变换都行。

网友:
对不起,

上次回复,没看清题意,贸然做答,还带有些调侃,对不起!
首先,谈一下你最早的提问:"如何将一个脉冲宽度为1.6ns峰值为10mv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根据习惯的估算方法:接近理想的矩形脉冲信号,它的频谱带宽大约是4/T,根据采样原理,采样频率至少高于被测转换信号最高频率的分量的两倍,那么,粗略估算,要求你的转换电路的采样频率需要5GHz,这怕是很难实现的。

根据你对题目的补充解释:"或者说如何将这个脉冲宽度为1.6ns的模拟信号变成一个宽度比较大的模拟信号?" 倒是好解决的,选择高速度的单稳电路就可以实现,但是选型时还要考虑你的信号周期以及你需要形成信号的占空[比]系数.

你的两次说明表明它们是从两个不同应用角度而采用的两种目的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前者近于对信号的分析测试,后者则是利用信号的时间基准执行某些其它运行.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题目.

希望能较详细地说说这个电路的应用环境,以便大家和你作更准确的讨论---当然以不触及你的课题秘密为前提.

网友:
搂住,是否是在做水表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