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指令?

楼主:
PUSH R1 51单片机汇编不能用这个指令? xiuhua.asm(233):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网友:

PUSH 01H

网友:

mov a, r1 push acc

网友:

因为51有4组寄存器,R1可能对应到4个地址,编译器没法确定该用哪个 而PUSH xx是绝对寻址,地址固化在程序代码中了,编译器没法没法判断你到底用的那个寄存器组以及你是否切换过寄存器组,无法确定该用哪个地址,所以只能报错! 因此应该如2楼所说那样: PUSH 01H(当前用得是默认的寄存器组0)

网友:

当然能确定当前的寄存器组的话,直接入栈直接地址是可以的,C51里这两种方法是可选的

网友:

R0是寄存器,要对它做保护, 只能用它地址 00H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