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的威力(有图)

楼主:
不好意思把大家骗进来了,图里面没有烙铁,不过这个调试过程中发现烙铁威力惊人! P5.1、P5.2、P5.3为主MCU RB1、RB2、RB3、RB4为从MCU ULN2003的OUT3、OUT4、OUT5、OUT6控制继电器 生产时一部分板(约20%)出现这样的现象:上电后,主MCU按照4094的时序去控制从MCU和继电器,但从MCU和继电器均无反应,似乎是4094处于锁死状态?断电,用烙铁烫主MCU的那三个控制脚,再上电就能正常工作,即使那三个脚凉了也能正常工作。总之:那三个脚是凉的,上电后不能正常工作(即使后来用风筒给它加热)。那三个脚是热的,上电后就能正常工作(即使后来凉了)。 洗过板,没用。奇怪。。。。

网友:

TTL-CMOS接口问题? 4094的1、2、3脚少了3个上拉电阻吧。 很简单,慢速行不行? 如果不行,——接口问题。 如果行,——(程序)时序问题。

网友:

把单片机I/O口配置成TTL/CMOS才行,一般的单片机管脚 如果可配置,那么上电后的默认状态都是开漏输出的,所以在外面预留个上拉电阻也是个好习惯……

网友:

4094我用的很多,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MCU没有内部上拉电阻,则必须自己增加,而且数据输入4094时候要使STB为0,8位输入完了使STB=1,然后再变为STB= 0这样才能稳定的保证4094输出你要的结果,如果STB=1,那么执行的是移位操作,否则例如端口7输出的电平会从端口0一直到端口7

网友:

应该和595一样好用的串入并出,估计是时序问题 数据输入4094时候要使STB为0,8位输入完了使STB=1,然后再变为STB= 0 但最好: 数据输入4094时候要使STB为0,8位输入完了使STB=1,(延时几uS)然后再变为STB=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