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一道题

楼主:
此题有一定的共性。 如图是一款金正电子的5V和12V双路隔离输出开关电源。图中整流桥路后的C4和C5通电后存储电荷较难释放,高压持续时间长,检修时容易发生意外。请问,[问题1]如果要进行人工放电,怎样放电最好呢? 其它也有一点题。大家可以通过提问的方法提出。此处暂时从略。 根据帖子进程动态增加以下题目: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6 为什么要用D1?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11 在变压器T1上标明各线圈的同名端 12 davidli88在93楼讲到“L2、L3在同一磁芯上并绕,降低交叉调整”,请问,所谓的“交叉”调整是什么意思? 13 标出高频变压器T1的同名端。 14 为什么“C22和C18最好选ASP电容,容值不能太大,大了可能会过热,烧毁串的R16,R11电阻”? 15 怎样利用“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之间有等效的藕合电容”来分析C14、C19(估计是打C19为C15了)?学电源少,此前没想过耦合电容的事。 ……可以出不少的题,以帮助消化该电路。该电路为金正JSJ-D55ANG型,规格为输入220 V,输出+5 V 2A,+12 V 2A,附图为抄板而来,发现有误请指正。

网友:

1 我的答案是,在Q1的C-E极间用钢丝刷由C极向E极拨扫,但同时要避免C-B极短路(详见24楼)。其主要特点是由于变压器T1的作用,不存在冲击电流的问题,但如果不能一次放完大部分电,也有T1磁饱和后电流过大的问题,而且,因为B极很近,需要小心进行,不能让C-B极短路。另外,手工操作不太可能保证T1不饱和。 2 xwj比较坚持用电烙铁的方法。其原理我理解是:生锈的烙铁头,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但必须注意一般的含锡烙铁头不小心会产生焊锡飞溅的问题,如果伤害到眼睛那就惨了……因此,必须注意养成使用烙铁的生锈部分的习惯(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更加安全)。另外,理论是烙铁的生锈部分也存在电阻不稳定的问题,不要以为碰上就被短路放电了,事后一定得检查实际放电完毕没有,否则,按自然放电等待时间处理。 3 edangz给出了灯泡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稳妥,不过,主要问题是灯丝开始是冷的,电阻小,直接用来放电会在开始的时候有较大的冲击电流。而由于普通灯泡并不太可能由于C4和C5那点电(最高可能电压约311 V,工作电压约280 V,总电容50 μF,停电后还会自己放电一部分)就发热增加电阻多少,因此,指望用灯泡就能象对高压大电容那样合理放电并不现实。

网友: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最佳方法是让方法1和方法2或方法3结合,另外,用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结合方法1放电也是一法。 关于“意外”的进一步解释:C4和C5存储电荷触电并不可能让人致命,但要命的是一旦触电,它会让人行为失控,由此所发生的次生事故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实际的检修环境,往往存在多种危险源,除了电源外,还有各种易燃易爆物、瞬间撞击他人或致伤害及二次伤害的物品等。

网友:

外加几道 1 开始的一道题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6 为什么要用D1?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可以出不少的题,以帮助消化该电路。

网友:

我也提一问:怎样设计才能保证上面一路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这一题估计不是高手很难答对的哦

网友:

不附加新的放电回路,只通过修改设计参数,加快断电后C4/C5的放电速度? 不是改改电阻那么简单哦...

网友:

我开始一看,还以为那个三极管就是TL431,把我弄晕了,仔细一看,原来是跟运放一起是个431。

网友:

1 开始的一道题 加个开关和电阻专门用来放电吧 2 R16、C22,R11、C18两个RC缓冲器,选择参数时有什么讲究? 与开关频率,电流峰值,电压峰值有关 3 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当Q1关断时C10上将承受较大的电压,应该加大耐压 4 C14、C19的作用是什么? 地隔离 5 简单点,RT,NTC 100-9的作用是什么?说明其工作原理。 温度补偿 6 为什么要用D1? 阻容吸收,提供Q1关断时的回路,阻断Q1开通时的回路 7 D2、D3为什么不是阴极向下?好象俺也不会。 利用D2D3的反向击穿来稳压,用于关断Q1 8 D4的作用是什么?D5、D7呢? D7使Q1快速关断,D5稳压。D4? 9 两路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耐压并不一样。试说明考虑那些因素才这样做的? 与输出电压有关 10 R17、C20和C21有什么作用?试分析之。偶一时也不知道能答成咋样~(注意它们的容量并不一样)。 对C20,C21充电,输出变小时来关断发光二极管。电容容量与两端电压有关,一个2.5V,一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