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FET结型场效应管的题目,很有诚意请教大家的

楼主:
为了请教大家,我用照相机照了图,是很有诚意请教大家的啊! 题目如下: FET恒流源电路图如图,设已知管子的参数Gm,Rd,试证明A,B两端的小信号电阻Rab为 Rab=R+(1+GmR)Rd 这是我做的小信号模型: 推导时发现怪现象,就是Gm=-1/R,Gm不可能为负数的,这是为什么??类似的问题我也遇过很多次 这题目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P192的4.4.6题

网友:
南北极对调,怎摸会呢?

式子里 I×R = Vgs,不是Vsg。 因为这里的 I 和 V 都指的是变化率,方向和直流正相反。:P

网友:

但是按照我的图,Ir×R=Vsg啊。因为正方向是已经定义好的 那究竟我画的图对不对? 我发现如果把被控电流源的方向改变为向上,↑GmVgs 结果就对了,我怀疑是我的图画错了! 但是按照书本上的GmVgs的方向都是向下的啊,不明白:'(

网友:

只计算变化率,当标量运算,方向再判断.这个方法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错误在小信号模型中缺少了一项,即表示沟道长度调制效应,id随着Uds的增加是略有增加的。

正确推导过程

正确推导过程

整体等效电路

整体等效电路

网友:
  基本功很厉害啊 现在基本都交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