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解:C10比较容易损坏,为什么?如何补救?

楼主:
本帖是特意从我前面的一个帖子中分离出来的,主要是看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且富有特色,请大家尽可能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个典型厂家为什么长期生产有这样的产品,应该如何改进?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才简单、经济、合理,提高该电源装置的可靠性?这既是模拟问题也是可靠性设计问题。电路形式上,由于它的工作方式不同于普通的形式,可以说它是铝电解电容应用的“特例”。 损坏基本原因的理论分析已经有----铝电解电容的高频热效应(彩电色解码电路也有这样的例子)。我的解决方法只是在原电路中给C10并上一个高频电容。但觉得“意尤未尽”,背后还有多少学问,俺就不清楚了。有条件的网友,请提供包括波形分析在内参考。 另一个损坏的原因是布局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实际PCB中,C10非常靠近整个电路中的主要发热元件Q1,可以说,C10是直接受Q1的热照射的。设计时,如果用别的元件适度远离并适当地遮挡一下应该好一些。 附图是根据实物测绘出来,尚不能确认是否完全正确无误。

网友:

50V/0.47U铝电解允许(规定寿命之下)的波纹电流不过几十毫安,而这里需要上百毫安.再加之它的工作直流电压偏低甚至还有点不确定,导致提早失效. 钽电解可以解决,薄膜电容就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

用薄膜电容,耐压不要很高的

网友:

这个电路只采样5V的输出.当5V输出负载变化时,12V输出端的电压有有较大的波动。

网友:

这个0.47μF取的是什么依据? 想知道是如何计算出这个值的.

网友:

根据工作了频率了,楼上可以试算下

网友:

线圈10,12.其中12端的电压是不是一下"+",一下"-"??????

网友:

变压器所有绕组端电压都是+/-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