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软件滤波算法的比较

楼主:
1种方法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2种方法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种方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4种方法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5种方法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6种方法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网友:

7种方法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种方法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资料,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种方法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10种方法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11种方法IIR 数字滤波器 A方法 确定信号带宽, 滤之。 Y(n)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b0*X(n) + b1*X(n-1) + b2*X(n-2) + ... + bk*X(n-k) B优点 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matlab C缺点 运算量大

网友:
这么长时间没让看?顶起来

网友:
总结的算法很全面,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一般用一阶惯性滤波和滑动滤波,对一般过程控制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