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多个设备占用一个COM口的问题

楼主:
在一个89C51控制的硬件系统当中,MCU需要控制GPS,GPRS,射频IC卡读写设备,GPRS与MCU通信是串口,GPS通信设备是USB口通过类似FT245BM芯片把来自USB的信号转译成COM信号,射频IC卡读写设备也是通过COM口与MCU通信,MCU只有一个COM口,如果同时控制这三个设备的话,我想把这三个设备并联到RXD,TXD引脚上行不行?如果行的话,请问能否用一个MAX3232实现信号转换,还是三个MAX3232? 可能我描述的比较外行,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并用一个COM口,只用一个MAX232就可以了, 但你写一个通讯协议. 你先看一下那个单片机的多机通讯方面的内容~~~~

网友:

通信协议的事情我也考虑过,问题似乎不大,如果这个方案可行我现在正在设计物理的电路连接部分,到时候还少不了麻烦版主,多谢版主解答

网友:

不用客气,祝你成功~~~~~

网友:

哪有那么简单?

网友: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