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八段数码管显示1234的汇编程序

楼主:
用EDN的51实验板,做了个4位八段数码管显示1234的数字,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通电后按实验田板上第一个按键开关启动程序执行。程序如下: ORG 0000H ;地址 0000H LJMP STAR0 ;转 STAR ORG 0200H ;地址 0100H STAR0: CLR 00 ;位 00 清 0 MOV P1,#0FFH ;#0FFH-->P1 MOV P2,#0FH ;#0FH-->P2 MOV P0,#0FFH ;#0FFH-->P0 MOV 30H,#0FFH ;#0FFH-->30H MOV 31H,#0FFH ;#0FFH-->31H MOV 32H,#0FFH ;#0FFH-->32H MOV 33H,#0FFH ;#0FFH-->33H STAR1: MOV P1,#0FFH ;#0FFH-->P1 MOV P1,#0FEH ;#0FEH-->P1 MOV P0,30H ;30H-->P0 MOV R0,#00H ;#00H-->R0 LCALL STS1 ;调延时子程序 STS1 MOV P1,#0FFH ;#0FFH-->P1 MOV P1,#0FDH ;#0FDH-->P1 MOV P0,31H ;31H-->P0 MOV R0,#00H ;#00H-->R0 LCALL STS1 ;调延时子程序 STS1 MOV P1,#0FFH ;#0FFH-->P1 MOV P1,#0FBH ;#0FBH-->P1 MOV P0,32H ;32H-->P0 MOV R0,#00H ;#00H-->R0 LCALL STS1 ;调延时子程序 STS1 MOV P1,#0FFH ;#0FFH-->P1 MOV P1,#0F7H ;#0F7H-->P1 MOV P0,33H ;33H-->P0 NOP ;空操作 LCALL STS1 ;调延时子程序 STS1 ST2: JNB P2.0,ST3 ;P2.0=0 转 ST3 CLR 00 ;位 00 清 0 SJMP STAR1 ;转STAR1 ST3: JNB 00,ST4 ;位 00=0 转 ST4 SJMP STAR1 ;转 STAR1 ST4: MOV 30H,#0F9H ;#0F9H-->30H MOV 31H,#0A4H ;#0A4H-->31H MOV 32H,#0B0H ;#0B0H-->32H MOV 33H,#99H ;#99H-->33H SETB 00 ;位 00 置 1 SJMP STAR1 ;转 STAR1 ORG 0100H STS1: MOV R6,#03H ;#03H-->R6 (211) DEL1: MOV R7,#0FFH ;#0FFH-->R7 (255) DEL2: DJNZ R7,DEL2 ;R7-1=\0 DEL2 DJNZ R6,DEL1 ;R6-1=\0 DEL1 RET ;子程序调用返回 END ;结束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 这程序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只是感觉有点乱,像那个MOV P1……这个指令,你可以改用SETB 和CLR之类的的指令来 对P口的位操作比较方便、直观~~~~

网友:

奇怪了,我放到实验管上结果流水灯的1~4号灯亮,蜂鸣器响个不停

网友:

你的灯和蜂鸣器是怎么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