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一些误区和注意事项

楼主:
1)C忌讳绝对定位。 常看见初学者要求使用_at_,这是一种谬误,把C当作ASM看待了。在C中变量 的定位是编译器的事情,初学者只要定义变量和变量的作 用域,编译器就把一个固定地址给这个 变量。怎么取得这个变量的地址?要用指针。比如unsigned char data x;后,x的地址就是 &x, 你只要查看这个参数,就可以在程序中知道具体的地址了。所以俺一看见要使用绝对定位的 人,第一印象就是:这大概是个初学者。 2)设置SP的问题。 原因和1差不对,编译器在把所有变量和缓冲区赋予地址后,自动把最后一 个字节开始的地方,作为SP的开始位置,所以初学者是不必 要去理会的。这体现C的优越性,很 多事情C编译时候做了。 3)用C的主程序结构: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这是个最小的 成功的C程序,包括头部文件和程序主体。 头部文件的名词解释:引用的外部资源文件,这个文 件包括了硬件信息和外部模块提供的可使用的函数和变量的说明。可以用文本方 式打开 reg52.h,仔细研究下,会有一些写程序的体会。 4)这样构成一个C项目 在C中,常用项目来管理。项目一般分为两大块:C文件块和头部文件 块。 我们常把不同功能写在不同的C文件中,依靠项目的管理,最后把所有文件连接起来,这样 就可以得到可以烧录的HEX文件或BIN文件。 这些C文件中,有且只有唯一一个包括main()函数, 和3)中一样的C文件。 用头部文件把各个不同的C互相连接起来。一个C文件基本上要对应有一个 H头部文件,这个H文件就包含本C文件中可以提供给外面使 用的变量和函数,没有在H文件中列出 的文件,可以算是该C文件的内部函数和变量,外部C不能使用。 例子:a.C: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Work; void Test1(void) { mWork++; } void Test2(void) { i++; } a.h文件中: extern unsigned char i; extern void Test1(void); 这样主程序M.c中: #include <reg52.h> /*C编译器内部自带的H文件,使用<>*/ #include "a.h" /*自定义的H文 件,一般用""*/ void main(void) { Test1(); /*使用a.c模块文件中的函数*/ while(1){ i++; /*使用a.c模块文件中的变量*/ } } 5)51家族 核心都是基于8031的,有很多在此核心上进行扩展,有的把程序存储器放在内部:89c (S)51..,有的增加了RAM:89c(S)52..,有的增加 了一些专用硬件80C552...,有的改变时钟时 序W77E58...。市面上现在常用的主要有ATMEL公司的AT89X系列,PHILIPS的P87(89)x,台 湾 WINBOND的w77(78)x系列,Cygnal的C8051Fx系列。 6)51单片机结构的C描述 这里不讲51的具体结构,只是引导初学者快速理解51单片机的物理结 构。寄存器和IO及其它硬件设备的地址名称,在相应的C头部文件 中可以找到。51为reg51.h,52 为reg52.h,以次类推,比如winbond的78E58就为w78e58.h这些H文件中的描述: srf,定义一个8 位的设备。 srf16,定义一个16位的设备。 sbit,定义一个位的设备。 用这些语句定义后,就可 以在C中象汇编一样使用这些硬件设备,这是单片机应用比标准C特殊的地方,其它差别很少。 7)在51系列中data,idata,xdata,pdata的区别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 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i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ff的256个RAM, 其中前128和data的128完全相同,只是因为访问的方式不同。idata是用类似C中的指针方式 访 问的。汇编中的语句为:mox ACC,@Rx.(不重要的补充:c中idata做指针式的访问效果很好) xdata:外部扩展RAM,一般指外部0x0000-0xffff空间,用DPTR访问。 pdata:外部扩展RAM的低 256个字节,地址出现在A0-A7的上时读写,用movx ACC,@Rx读写。这个比较特殊,而且C51好象 有对此BUG, 建议少用。但也有他的优点,具体用法属于中级问题,这里不提。 8)startup.a51的作用 和汇编一样,在C中定义的那些变量和数组的初始化就在startup.a51中 进行,如果你在定义全局变量时带有数值,如unsigned char data xxx="100";,那startup.a51 中就会有相关的赋值。如果没有=100,startup.a51就会把他清0。(startup.a51==变量的初始 化)。 这些初始化完毕后,还会设置SP指针。对非变量区域,如堆栈区,将不会有赋值或清零动 作。 有人喜欢改startup.a51,为了满足自己一些想当然的爱好,这是不必要的,有可能错误 的。比如掉电保护的时候想保存一些变量, 但改startup.a51来实现是很笨的方法,实际只要利 用非变量区域的特性,定义一个指针变量指向堆栈低部:0xff处就可实现。, 为什么还要去 改? 可以这么说:任何时候都可以不需要改startup.a51,如果你明白它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