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能用定时器出1MHz的方波么?

楼主:
小弟看书自认为用定时器定时理论上可以出来1MHz的频率,可实际上只出来30多K的频率。 用的是12MHz的晶振!望各位高手给我点意见,在线等。

网友:

理论上都不行.

网友:

不能定时出1M方波 试想一个指令要多长时间?

网友:

一条指令是1us ,可是为什么我最高只能出来30几K的频率呢?如果我想要1M的频率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我是想到用ALE了 可我是想步进变频? 出来低频的信号 再用倍频芯片倍频 你们说现实么

网友:

换带ctc的mcu,很容易实现

网友:

谢谢 我是初学者 现在老师只让用单片机做出来 像89C或S系列的有带CTC的么 麻烦你了

网友:

现都别想,理论上就不行,除非用1、2、6时钟周期的

网友:

跟你说个法,用单片机产生频率低的方波,在用个74HC4046锁相环倍频(当然要加分频器)可以产生1M的了。

网友:

我也在用89c52做方波发生器,24M晶振,最高能产生500k占空比25%,333kHz占空比50%,提高频率须外加倍频电路或改用cd4046

网友:
1M.....
你试一下STC吧,它也是51的,但是指令周期比较快。

网友:
看来51单片机做方波源输出,关于频率上下限,一直是个大家关注的问题,记下来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