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一个遥控器的电路有哪些步骤?

楼主:
要做一个电视遥控器的电路板需要哪些步骤 主要是电原理图怎么做啊?主要用了哪些理论。 那位高手帮个忙介绍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解答呢??? 我也想知道答案的  帮忙解决哦~!~!  非常的感谢~~!!!!

网友:
补充一点--协议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两份具体器件的资料,读下就有概念了:
http://media.digikey.com/pdf/Data%20Sheets/Vishay%20IR%20PDFs/TSOP%2017...pdf
http://www.vishay.com/docs/81010/tsal6200.pdf

谢谢仙猫先生这两份很有价值的资料,同时,补充一点:

电视机等好多家用设备都用红外遥控器。其实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对象设备的“内幕”只当它是个『黑盒子』,参考这两份资料来消化红外控制及其基本器件的基础很重要,此后,要抓住通信控制协议。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如果打算设计可以控制多品种(比如电视机、DVD,再加空调等)或多品牌设备的遥控器,那使用单片机会是比较好的设计--这可是可以上市的产品,加上后续的服务,会挣几个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