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为什么不行?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typedef struct M { flash struct M *a; flash struct M *b; flash struct M *c; }M_STRUCT; extern flash M_STRUCT AA; extern flash M_STRUCT BB; extern flash M_STRUCT CC; flash M_STRUCT AA = {&AA,&BB,&CC}; flash M_STRUCT BB = {&BB,&CC,&AA}; flash M_STRUCT CC = {&CC,&AA,&BB}; flash M_STRUCT *P; main() { P = &AA; } 为什么上面这段代码就是编译通不过呢? 我的意图是:定义几个定义在FLASH里面的结构体, 然后用指向FLASH结构体指针引用他们! 可编译器不让我这样赋值! 怎么才能实现呢?

网友:

flash里面放的都是常量,不能赋值的。要赋值只有在声明的时候就给定一个初始值。

网友:

什么编译器?什么错误?

网友:

M_STRUCT *P; P = (M_STRUCT *)&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