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和电源求助

楼主:
漏电保护芯片VG54123在检测到漏电时产生一个高电平,如何利用来控制去除继电器控制线圈上的控制电压12V或者关断12V直流电源的供给?

网友:

用2个可控硅BT169 行吗?

网友:

先要了解你所说的高电平电压是多大?能提供多大的电流?然后再考虑是否要加驱动?最后才是决定是用可控硅还是继电器?

网友:

你的继电器线圈是用什么控制的,应该结合起来考虑.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利用漏电信号去控制继电器,而继电器再切断12V电源。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吧

网友:
6楼的电路想得不错

俺再来一点改进..... 1、继电器线圈两端的二极管不可省,否则断开时的反压可能会打死三极管(D2); 2、原电路中漏电时按下按键仍会上电,现改成漏电时强制切断; 3、加了一个关机按键。

gif

gif

网友:

楼上的不错,LZ把具体参数给出来,给你弄下

网友:

不好意思!顺便过来溜溜!

网友:

我也来“搬门弄斧”一下: 图中继电器是常开型,这样在正常情况下,三极管Q2要始终导通,这样三极管极易损坏.不防改为常闭型.这样三极管Q2只有在过流时才导通,就不易损坏了.当然控制电路要重新设定了!

gif

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