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来帮我解决个简单的问题吧

楼主:
请问大虾们一个问题,由于芯片更换,以前接喇叭的音频信号从差分变成单端的了,原来用来放大差分音频信号的运放,负极怎么办,直接接地,还是运放也要换成单端的运放?

网友:

好像是接地吧,试一下吧,不过小心烧东西啊

网友:
不怕烧的就上吧

严格地讲,不看电路咋知道该不该接地呢?没准该接正电源……;P

网友:
用一个基本的双段输入该单段输出的运放电路做过渡就OK了,你原来的运放可以不用换

网友:
建议

还是把原理图放上来,看看吧
不能不怕烧,是试试。
尝试也是要有根据的~!

网友:
题外:一些体会

引用 网友A:
严格地讲,不看电路咋知道该不该接地呢?没准该接正电源……;P

经常在论坛看到求助或讨论一些大家很感兴趣的课题或问题,这是同行网友们要感谢和称道的。但其中确实有一些,或缺少准确的描述,或缺乏起码的作为讨论前提的信息,而使得讨论“被迫终止”。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其中过于随便(变成随意)和不认真可能是内中的两个。
对问题描述的严谨与准确绝非仅仅是对网友的尊重,这是作者本人综合能力的表现,是思维,理解与解决问题的实际演练过程,也是逐步走向为专家里手过程中所必需的积累之点滴。
让我们一起珍惜有这样多朋友和同学的网络环境,潜心切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