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请教:失调电压的问题??
要对一个脉冲宽度为1.6ns,峰值为10mv的模拟信号进行放大?? 放大器该如何选呢? 比如带宽,失调电压等怎么选呢??
带宽
如何

网友A:
我的看法是: 1。看看你要求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取要求的最大倍数β, 2。1.6ns等于625MHz是超高频了,但是选择集成运放还是有的,应该取高速型运放,最高的AD9618的BWg即Ft高达8GHz 3。BWg是单位增益带宽,Ft=Avo×Fh 4。这里假设你的增益是Avo=β=10,Fh=625MHz,则选择Ft=6.25G以上的高速型集成运放 5。失调电压在这里应该不会对你的放大效果造成很大影响,一般Vio×Avo就是你的绝对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