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中的每个元器件的作用是什么呢?另外这个电路的编码格式NEC表示什么意思?系统码是不是40BF?

jpg

jpg

网友:

这是一个红外遥控器的电路。D1-CH1201B-QI是红外遥控主控芯片,C1、C2、G1构成振荡电路,产生455KHz时钟,用于产生38K红外编码信号,DC3V是电源,C3是退耦电容,VD1是红外发射管。 NEC可能是指这个芯片的厂家(NEC是日货),系统吗需要查看芯片手册。 台湾有很多红外遥控的芯片,推荐使用。(呵呵!抵制日货!)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