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
要对一个脉冲宽度为1.6ns,峰值为10mv的模拟信号进行放大?? 放大器该如何选呢? 比如带宽,失调电压等怎么选呢??

网友:

好深奥,抢个沙发向楼下学习。 好象不仅和脉冲宽度相关,还和信号上升、下降速率有关吧。

网友:

信号脉冲太窄了 需要考虑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问题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