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 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2007-11-08):
请问ARM 操作系统问题
我现在在学习ARM,听说还要学操作系统,请问是不是要理解操作系统的所有代码,还是只是要理解基本原理,还是只要会移植就可以了,请前辈赐教 谢谢
操作系统
学习

网友A:
有一点自己的理解:操作系统是要学的,不然你没有办法做深层次的开发,最关键的是怎么去学,这就要去看看高手的经验了。

网友B:
主要看你搞得什么方面,驱动开发,应用软件,或者应用软件移植,但是基本的操作系统还是应该建立的。一家之言。

网友A:
如果之前接触过操作系统的感念,可以直接学linux,否则的话,就很费时间了,一般都是由易到难嘛,个人以为可以先学ucos,对操作系统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结构上的理解(如操作系统的功能、组成、及与地层硬件和上层应用软件的连接关系等),然后再去学linux可能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