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

楼主:
传感器出来的小信号大概只有20mv的信号,经过一些运放电路的处理,变成单片机可以处理的信号.运放中使用差分运放,我用的是opa2277芯片.请高手赐教,差分信号经过一对运放之后(可抑制工模干扰).这一对运放是怎么放大这差分信号的.是一个运放放大?还是两个一起放大?还有就是关于运放参考电压的问题和单双电源供电的问题???恳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一个运放就行了,运放本身就是差模放大的,运放可用单电源和双电源,如果条件允许,尽量用双电源,具体事宜,看一下模拟电路上运放的知识吧

网友:

谢谢你的指教,我的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有两路,一路是信号+,还有一路是信号-,两个各接一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

网友:

接个仪表方法器.用4个运放接.

网友:

楼上说的什么意思啊?请详细点,帮我理解下我所提的问题呢 谢谢